6P 坑货UMT 板层断线 刮骨疗伤

楼主(2017-06-14):
     这两天闲着无聊,看到论坛一个UMT板子扩容造成板层断线的帖子,解决方法就是打磨SIM卡座下面的板子 挖出连接点来飞线,想起来之前我也有个6P的UMT板子 也是板层断线造成开机重启,     平时修机修的少,也没什么料板,就淘宝买了块测量板,今天收到立马开工,话不多说,看图:
断线点: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显微镜看的:

补好线上好绿油:

打值:

     打值后正常,果然不是CPU底下虚汗造成的,手工不佳 不敢干U的可以刮板子飞线了 也降低了风险,我手里这块板子基带也有问题,之前刷过机也进不了系统,等有空了在干基带,先到这里。

网友A:
汗。。。。。好暴力

网友:
技术真好,厉害

网友:
这个真是牛逼了

网友:
只能说NB了  我就怕搞这种

网友:
厉害啊。。这样都能挖出来啊。。

网友B:
umt的主板  都报风险的 楼主报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umt的主板  都报风险的 楼主报没

这个肯定报了  不过客户直接丢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汗。。。。。好暴力

这哪里暴力哦  用小姑娘打磨指甲的 慢慢磨出来的

网友C:
大神 怎么磨得能传授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 怎么磨得能传授点么

就是用姑娘美甲用的打磨条的 耐心磨就可以了

网友D:
我想问的是,像这种刮好几层的,,,那一2层线,在你刮的时候不会断吗?

网友E:
楼主用的万用表跟我的一样,我想问一下,有时候我量对地值的时候不是很准备,是怎么样校准的了

网友:
UMT的主板风险比较大,还好还有空板对照着

网友:
楼主用什么磨的板子,沙纸???

网友F:
是那个 打磨指甲 长条形状的吗 ?

网友:
最后修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的是,像这种刮好几层的,,,那一2层线,在你刮的时候不会断吗?

看磨的第一层 第二层 都是接地铜的 板子挖空 用显微镜看 挖断线几率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那个 打磨指甲 长条形状的吗 ?

是的 没找到砂纸  就用这个 磨的效果挺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万用表跟我的一样,我想问一下,有时候我量对地值的时候不是很准备,是怎么样校准的了

没出现你这个 偶尔会出现错乱 关掉再开就可以了  我倒是改装了下 说是更准确点 但是没有对比过 具体也不知道是不是更准确了

网友:
还没 有空在干

网友:
NB了  我就怕搞这种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没出现你这个 偶尔会出现错乱 关掉再开就可以了  我倒是改装了下 说是更准确点 但是没有对比过 具体也不 ...

可以教一下我怎么改装吗?

网友:
不错👍 希望能成功

网友:
  怎么打磨啊。

网友:
老铁,这技术牛逼板刮成这样还能复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教一下我怎么改装吗?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2585    有教程的百度的  我只换个了积分电容  还有改外置基准的 你看看

网友:
前几天来一个进水的6P,拆开一看UMT,主板还锈蚀得凶,直接退了。

网友:
这个可以的  虚心学习了

网友:
这得要耐心啊!!!

网友:
好了和大家说一下,我是怕这根线接上了,路上又动到其它线。

网友:
刮到第三层,哪一二层是不是也会有线会弄断还得接回来呀,想想都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