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谁有 e40-70 的图纸

楼主(2017-06-14):
谁有 e40-70 的图纸  现在故障是 电流1.06A  短路   测USB口阻值不正常  USB口损坏   USB口供电脚对地   想找图纸查一查电路

网友:
这机器,U口很容易被插坏,导致短路,最终使EC烧掉,,,我这刚遇到一个,,,一

网友:
一般还有一个USB供电的小元件也烧坏,,

网友:
可能南桥坏了  但是南桥和CPU是一体的

网友:
按照版号找一下   有没有

网友(2020-02-05):
楼主修好没有啊   我有个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