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31T-LM 1.0

楼主(2017-06-14):
各电压正常,时钟复位正常, 开机不跑码, 测试卡显示0000, 要从哪里开启修?
联想

网友:
换南桥·这个主板南桥换的多·

网友:
你确定是南桥?

网友:
先换个CPU,压压CPU座子,看看跑不跑马

网友:
测测CPU时钟复位信号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测测ADS#片选信号是否有波形发出。

网友:
时钟 复位正常的

网友:
以前也有几块这种问题的,都没好过,BOIS 桥 CPU座都弄过

网友:
最后当料板,就没有谁遇到过这问题。。。。。。。。 知道的说下,谢谢各位

网友:
我修的都是座子下面断线,但是有些就是报警

网友:
顺便再找个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