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 ACER EMAchines D728 不开机

楼主(2017-06-14):
管理员示:本文作者,迅维实地笔记本培训-阿林老师
机器型号:EMAchies D728 版号:DA0ZQ5MB8d0
故障:进水,公共点大短,处理完成后用了半个月不上电,返修。现待机芯片发热,不上电,无待机电压,待机电流大,有120ma,让同学先修,外围无明显问题,换了一个8206B后,待机电流小了,但还是无输出,又换了一个8206B后,电压输出正常,待机电流16ma,机器不上电,NBSWON#开关脚没电压,无RSMRST#
接手后检测:
目检:待机芯片,EC,bios,被处理过,还有几个公共点电容都被拆了,板子整体算干净,询问上维修员,ec换过,bios刷过,待机修过。
走进死胡同:上电测试:待机电流16ma,感觉有电偏大,无明显发热,先不理会待机电流,测量RTC_CLK有波形,说明VCCRTC,RTCRST基本没问题,测量SW1开关两端,发现电压基本为0,
检查EC到开关之间没有断线,以为是上拉电阻问题,查图发现根本就没有,是EC内上拉的,RSMRST#没电压,也无上拉电阻,EC发给桥的开机信号DNBSWON#也没电压,上拉电阻根本没装
再测试biosCS#,没有波形,bios供电正常,EC的供电,复位条件都正常了,但是没读bios,可能EC坏了,仔细检查发现EC 焊接短路了,
重新焊接后,biosCS#有波形了,
开机开关电压也有了,待机电流也小于10ma
但是还是不触发,RSMRST#还是低电平,按开关也不能跳变,DNBSWON#还是没电压,bios之前已经被刷过,怀疑刷的不对,论坛上重新下载一个bios刷,结果故障依旧,
过关斩将:静下心来仔细检查了下,发现EC的晶振没装,
时钟信号来自南桥的susclk,这个信号在RSMRST#正常后才产生啊,不用理会,
继续检查发现LID591#电压不对,只有0.8V左右,
不对劲,查了线路,EC直接到芯片,有个上拉电阻,但是并没装

二极管隔离到背光开启和到南桥,那些不影响,怀疑LID开关坏了,拆掉在测量,电压只有0.5V了,看来冤枉LID开关芯片了,bios我已经刷过了,难道ec短路烧掉了?于是换EC,结果故障不变,由于LID电压偏低,机器进过水,怀疑是不是板层漏电?于是补了一个10k的上拉电阻R193,测量电压,这时候电压有了1.8v

再按下开关,可以上电了,电流一下跳到0.93A,以为可以显示了,插上显示器,结果不亮,把内存换了个槽,发现电流一样,换了内存,故障一样,干脆不装内存,也是一样电流,怀疑cpu问题,换了两个cpu,电流都不一样,基本在0.7-0.9,关键还是定电流不亮,上假负载,测试CPU的信号电压,时钟,没有发现问题,打值数据线,地址线基本都正常,重新上cpu,测试LPC_frame#有动作,闪了一下就没了

测试smbus没动作,始终3v,检查Boot BIOS,也没发现问题,

LPC都动作了,应该开始读取代码了,想找个测试卡看看代码档多少,结果很糟糕,这个板子不支持一般测试卡,
以前我开发的PCIE多用测试卡手里一个都没有了,只好放弃。
lpc总线已经动作了,cpu也发热了,cpu的信号线地址线都没发现问题,电压时钟复位PG都正常,感觉还是 bios问题,问原来维修员有没有备份,回答有,马上QQ传过来,找了一个w25x16的芯片烧录,上机测试,观察电流和之前不一样,而且还上下跳变了,于是接上屏,期待两个小时的屏幕终于亮了!
装机,进系统

后记:接手前被换过EC,bios,这两个零件比较不好确定,后缀程序等都有关系,是EC型号错误造成内上拉不足还是板层漏电我也不能完全确定,维修时候别心急,越是心急往往越是搞不成,做事胆大心细,焊接短路很致命,bios记得备份,如果没有原机的bios,我估计又要浪费实践去找bios,刷bios时候,别用原机的芯片刷,最大化避免造出更多问题。

网友A:
啥型号的笔记本啊

网友:
阿林老师666

网友:
示波器不错。300M

网友:
图片上传有问题,明天补上

网友:
二战的不好弄,眼睛要好使点

网友:
特羡幕你们用示波器用的这么好

网友:
是呀! ,维修时候别心急,越是心急往往越是搞不成,应一步一个脚印,不留后患。

网友:
老师好厉害,先收藏下

网友:
如果你也想找阿林老师学习,赶紧联系我们吧【迅维网唯一官方培训机构:迅维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远程科目:电路基础、主板/显卡、笔记本、液晶显示器、苹果三星IPAD维修
实地科目:智能手机、笔记本、主板/显卡、液晶显示器、打印机、硬盘维修和数据恢复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4楼
联系电话:0755-27396416 27396417
咨询QQ:1727176051  有事您Q我   981775188   有事您Q我

网友B:
楼主这个机器修的好久吧???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修的好长时间吧?

网友:
这个水平啊 厉害

网友:
不愧是迅维阿林

网友:
总感觉疑难杂症的机器都到你那去了

网友:
阿林老师还是那么6

网友:
   好技术  羡慕

网友:
这机器修得舒服,一步一步最终找到问题

网友:
别的不服。这帖我服

网友:
可惜看不到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机器修的好久吧???

大概一个半小时

网友:
老师厉害!按时序分析不错!学习了!

网友:
阿林的贴必需要顶

网友:
好水平啊 学习了

网友:
又一例焊工不好的

网友:
热系统参与ubhinjmkl'

网友:
波波抓的好,维修无烦恼

网友:
二战的不好弄

网友:
不愧是在国外混的啊 很NB

网友:
BIOS问题一般拨内存电流应该有变化,这个死电流,是在那个阶段引起的不明白,望老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型号的笔记本啊

易美逊的牌子,看LOGO

网友:
LID1.8V就可以开机了?一般3.3V,是不是LID有个高电平 超过一定门槛就能工作

网友:
BIOS的坑跳了好多次了

网友:
看来示波器是我的维修死角

网友:
这个以后碰到就会了

网友:
赞一个,老司机

网友:
会用示波器真好,到现在还不会用,好东西收藏了

网友:
林老是 收徒不
。。。。。。。。。。。

网友:
羡慕你们技术高的师傅
;;;;;;;;

网友:
这个牌子的笔记本现在差不多该绝迹了吧

网友:
厉害呀 不愧是教学的 这种技术要几年

网友:
老司机技术就是高,,,,,,,,,,,,

网友:
我服。。我服。。我服。。。。。。。。。

网友:
路过。学习。拿出纸和笔。随手记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