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进水 开机电流到0.6几迅速掉电

楼主(2017-06-14):
机器型号:E40  I3-370 AMD独显
机器故障:进水,开机电流到0.6几迅速掉电,测板上所有大电感的对地阻止没发现异常,上电测试L15没电压,其余电感电压在触发瞬间都出来了,先把进水位置烧掉的电阻换掉,断线的补线,开机还是一样,测试PU8  OZ8116 第二脚VIN19V正常  第三脚ON开启3.2V也正常,直接换掉芯片,按下开关,电流一路顺畅开机!

网友:
怎么添加不了图片。。。

网友:
月饼教授你没手把手教 你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