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k53sd进水改内存供电

楼主(2017-06-14):
接客户华硕k53sd说是小孩玩进水了,放一个多月了 看看还能修吧 花钱多了不修!听着这种话就来气...没办法生意不好修吧 。
拆机检测全板进水不多,  无内存供电, 内存进水, 内存供电处有进水, 但不是太严重 16脚 ton脚电阻掉了 换上一个还是没有供电 用示波器抓上官没法应, 条件也满足 初步怀疑芯片坏了,看了几片料板没有配件 ,这时想到以前发的供电模块小板改过3v 5v很好用[ 随手改 来试试 发现可以用 上图 就飞3根线就可以供电 接地 输出 把原来的 芯片 场馆  电感 去掉就可以 。[ 这是换下来的  内存进水坏掉了 觉得有用就加点分吧 ... 签到也不给分了..

网友A:
这个牛逼,这个小板是可以改电压还是分3 5

网友:
这个牛逼,这个小板是可以改电压还是分3 5v 和内存供电的不同小板

网友:
笔记本还可以这样改   见识了

网友B:
这样搞都行,,牛X老火哦楼主

网友C:
不知道收了多少钱   但是我也讨厌这句话 花钱多了就不修了。。

网友:
大神 这样都能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牛逼,这个小板是可以改电压还是分3 5

这个小板可以自定义输出好几种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搞都行,,牛X老火哦楼主

呵呵 应急可以用 试过了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收了多少钱   但是我也讨厌这句话 花钱多了就不修了。。

收了350米 旧4一根

网友:
笔记本 当显示来修  666

网友:
楼主钱多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