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3 yoga 14 板号:LCB-1 MB 13323-1.448.01107.0011

楼主(2017-06-14):
开机反重启,U盘进PE进不去,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         BIOS已刷

网友A:
意思是亮机就重启吗   裸板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亮机就重启吗   裸板点的?

机子是亮的,裸板一样

网友:
是不是BIOS 不对啊  这个机器可不好修啊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修,原理图也没有,可以使用示波器看看那个供电,信号先掉吧

网友:
这个系统很难搞的,印象里,好像必须需要win8

网友:
遇上一台一样的情况的,进不了PE,WIN8,WIN10的PE都进不去,有点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