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LS24C350按键很会出问题,老是跑出按键菜单来

楼主(2017-06-14):
LS24C350按键很会出问题,老是跑出按键菜单来,而且这种按键很不好修,像这个样子,大家说怎么搞才好,而且也不知道怎么断开它来
问题

网友:
只有整个更换才彻底解决。

网友:
给客户商议,拔掉算了。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
换新的按键开关。

网友:
修不了就只能换了,不过这个也不贵,,

网友:
拔掉就行 就说该线路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搞,洗板水洗行不

网友:
可以商议一下客户不使用按键板

网友:
还是换一个新的吧,去掉后使用很不方便的

网友:
直接换一个。

网友:
按键拆不开,就只能换了。、、、

网友:
看图只能换一个试试了

网友:
我遇到都是让客户不用开关了,如果执意要的话,就买块按键板换上,没多少钱

网友:
最烦就是这种按键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买新的板子换上吧

网友:
换按键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