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8G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7-06-14):
4738G进系统掉电,网上说刷了BIOS就好了,可是会风扇狂转,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解决风扇狂转,在线等

网友:
刷BIOS试试啊

网友A:
先刷了看可以解决掉电问题吧 不要最后掉电不是BIOS引起的

网友B:
刷过很多了,要么不转,要么就是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过很多了,要么不转,要么就是狂转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这边两台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我这边有两台机器都是一样的问题,刷了就风扇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了看可以解决掉电问题吧 不要最后掉电不是BIOS引起的

主板其他电压都正常了,除了写BIOS,我想不到还有什么要搞的了

网友C:
应该还是BIOS 问题 继续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BIOS 问题 继续刷

问题已解决,直接加焊显卡就可以了,原来的BIOS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