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 开机,指示灯亮,电流不跑,秒杀

楼主(2017-06-14):
hp 431 开机,开关指示灯亮,电流不跑,有实物图,其实故障为特机正常,开机,指示灯亮,电流不动,秒杀  图纸上标为CS2 CS6 此为RTC 延时复位电容,有漏电。换了可以加电,亮机,但是,一插电源会自动加电,测CMOS电池有电,没有办法,只有把电池焊在DS2 2脚,去掉RS6 电阻,实物图如此,同行以后遇到直接秒杀,电容是我镊子指的方向,自动加电,看另一张图。

网友:
以后遇到也可以秒杀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是通病秒杀

网友:
学习了,以后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主板好像是富士康代工的,

网友:
受教了,好评,收藏,多谢

网友:
修过一个这故障的。没有早看到你这个。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通病都查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