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v2 rev1.02不复位简单维修

楼主(2017-06-15):
(高手可以飘过)
故障:不显示。分析:
诊断卡显示无复位,表笔测量PCIE插槽的A11脚,0V,
倒查时钟,PCIE的A13脚,0V,
倒查cpu供电,1.05v
锁定故障点,无时钟。
借鉴REV1.01的点位图,追查到时钟芯片的开启脚,连接到了外面一个双二极管,其控制级连接了个822排阻和三极管

华硕排阻容易坏,所以准备干它。3.3V电压过去只有0.8V,所以想用镊子短接822两端,看看会不会跑码,但担心其电流会对电路造成损害,想了想,保守点,找料板,换822。

结果,故障依旧,说明干错了排阻。重新开始查控制级连接的三极管,其控制级连接了另一个三极管,他俩都是NPN。

试着短接这个PQ101的C级和E级,结果跑码到E1,从料板上先后找了3个,才ok。

触发后,挡E1,换测试内存后,正常亮机。判断客户内存坏。
装机后,进系统前自检了几分钟后黑屏。
???
仔细看,发现光驱里面有系统盘,拔掉光驱,再开机,ok,但是开机后软关机半天电脑没动静,桌面文件超多,内存只有1G。
老板说,客户只给了修板的钱,就只服务到修板(客户也是做维修的,就在旁边,也接受)。

帮忙加分,谢谢!

网友A:
才1G内存,这年头1G内存的电脑能干点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才1G内存,这年头1G内存的电脑能干点啥啊。

是测试内存只有1G,客户内存坏了。我又几个月没修机了,真实水平就比普通实习生好点,还老司机,我也想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测试内存只有1G,客户内存坏了。我又几个月没修机了,真实水平就比普通实习生好点,还老司机,我也想啊 ...

多修多练不就成老司机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修多练不就成老司机了么

恩恩,像你看齐。请教下,那个822排阻,开始的时候,我不是怀疑它坏了么,一端是3.3V上拉,一端是VRMPWRGD,就是去SB和开启时钟芯片的那个,如果我直接把排阻两端用镊子对接,你觉得会不会有事,会不会对SB或时钟芯片有损害

网友:
不错修的挺细 挺给力 遭到表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恩,像你看齐。请教下,那个822排阻,开始的时候,我不是怀疑它坏了么,一端是3.3V上拉,一端是VRMPWRG ...

一次两次没事,多了就不好说,毕竟电流太大,对于信号来说。

网友:
上拉排阻822坏都是通病.

网友C:
有图纸没时钟还好,没图纸跑线路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纸没时钟还好,没图纸跑线路就有点麻烦了

只是麻烦的话,还算好的,几个月没修机了,手生了。
刚找的店里,示波器是美创的,用普源示波器的方式设置好了,却无法抓波,2天了,郁闷中

网友:
学习了 好经验

网友(2017-12-02):
引用 网友A:
才1G内存,这年头1G内存的电脑能干点啥啊。

修后点亮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