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e rev1.03过流保护15秒断电

楼主(2017-06-14):
华硕p8h61-m le 过流保护15秒断电
一块华硕p8h61-m le 15秒自动关机,测量usb阻值都正常打开点位图查usb_OC#这个信号。把跟这个信号相关联的电阻都更换一遍,最后换到RU3R38这个电阻就不在提示了,正常亮机

网友A:
过流掉电的   都是OC分压电阻的问题  这个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流掉电的   都是OC分压电阻的问题  这个很简单了

的确是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