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4X摔后电池正负极短路

楼主(2017-06-14):
红米note4X摔后电池正负极短路,要说断路还好理解,没进水咋会短路呢?

网友A:
是电池接口正负极短路还是电池短路???

网友B:
确定是电池正负极? VPH_PWR不短? 那就好办啊

网友C:
肯定是电容问题,苹果很多摔过不开机,很多短路都是电容引起的

网友D:
见过摔了电容短路。。。电阻没有见过

网友E:
摔了引起短路的很常见呀,不一定只有进水才会引起短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电池正负极? VPH_PWR不短? 那就好办啊

主板上电池正负极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电容问题,苹果很多摔过不开机,很多短路都是电容引起的

真是第一次见摔短路的。原谅我见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摔了引起短路的很常见呀,不一定只有进水才会引起短路呀

真是第一次见摔短路的。原谅我见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见过摔了电容短路。。。电阻没有见过

真是第一次见摔短路的。原谅我见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池接口正负极短路还是电池短路???

主板上电池接口测量短路。

网友F:
电容短路较多,IC短路也常见,断路也多。这也算是大短路,松香大法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容短路较多,IC短路也常见,断路也多。这也算是大短路,松香大法上

为啥摔了也会短路,不是应该断路才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啥摔了也会短路,不是应该断路才对吗?

不一定非要断路的,短路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板层短路是吗?

网友H:
很多短路都是电容引起的

网友:
不知道。现在的板子线路都看不到,也没有图纸,不知道咋弄,迷茫中。。。。。。。。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多短路都是电容引起的

知道。可是怎么才能找到这个电容。而且电容摔了怎么会短路?

网友:
摔也能把电容摔短路的   在苹果手机上 很常见

网友:
短就修吧,还非得管它为什么不是进水

网友:
先拿万用表量大电容

网友I:
有时候很多问题都想不通,既然想不通,那就不去想,见招拆招便是。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时候很多问题都想不通,既然想不通,那就不去想,见招拆招便是。

谢谢指点!

网友:
我也是这么一说而已,楼主你还真是客气。

网友:
烧鸡大法烧一烧,万一烧出来了呢?

网友:
是不是甩掉小配件刚好掉在正负极相关电路上了,几率好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