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5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6-14):
G465 LA-5753P AMD平台触发电流上到0.33A 除了CPU和北桥供电没有 其余都OK了,转换电压都出来了,查CPU工作条件发现48PIN只有1.6V PR907一端有19V 另一端1.6V ,断电打阻值16短路了,排查发现硬盘贴纸下面的PC912电容有点裂,有点发黑,拆掉后阻值正常,触发还是0.33A,测PR907电阻阻值变大了 ,换掉后电流跑上去了 ,第一次开机显示正常,关机后再开没显了,排查发现北桥到显卡的耦合电容掉了一个

网友:
上家做的故障/

网友:
楼主心细如针啊

网友:
维修粗心吃大亏

网友:
楼主不多,修好就OK

网友:
这个不细心那里会发现是少一个电容哦、

网友:
机器是摔过吗

网友:
修完心情肯定倍好哇。。。。

网友:
很不错,简单明了!

网友:
技术不错,向你学习

网友:
二修机器吧,显卡 桥都被搞过。。。。

网友:
楼主心细啊,肯定也查了很多条件吧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显卡掉的耦合电容应该是人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