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6-14):
HPG4
笔记本
,版号DAR18DMB6D0,开机秒掉电,测量发现3,5v瞬间出了秒掉,发现是MAINON这个电压被拉低导致,这电压开启的地方比较多,现在不知道是哪个电压的供电芯片拉低。论坛里的大神有谁知道这板子3,5v之后然后是出什么电压么?本人小白无处下手了。。求助大神
笔记本

网友:
HP有些机器认原装充电器,你不妨用原装充电器试试看

网友:
板子3,5v之后然后是出什么电压么? 之后出相关转换电压 总线内存等电压

网友:
可以一个个断开MAINON这个电压试试看,断开哪里不掉电就是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