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571G LA-7912P 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7-06-14):
型号:宏基E1-571G
板号:LA-7912P
故障:电池开机正常,适配器不开机。。

客户送修机器,说充电器不能充电,电池可以正常使用,新换的一个电池电又快用完了。。。拆出电池,适配器无法开机。。报价留机。。
版号

接可调电源,待机0.001-0.008跳动,开机没反应。。测PQ10 D极有19V-16V间跳动,不稳定。。。表笔测得放电管PQ11 SD直接击穿。。。更换PQ11后,待机回到0.006,触发上电。。接屏亮机。。

然后装机测试,上电池,充电十几秒就不充了。。可调电源直接为0V.....拔出重新插一下,又可以充几秒,然后又掉到0V...。。重新拆机,单板和电池,可以正常充电,一直可以充。。。然后一触发开机。。充电灯马上闪,测公共点电压只有11V.....摸了一下充电芯片和上下管,很烫。。。直接先把上下管换了,还是一样。。。充电芯片:BQ25A ,图纸上显示BQ24725A   ,然后到料板上找,没找着一样的,找了个BQ725干上去,问题一个鸟样。。。然后再找。。BQ738,装上。。。充电OK....进系统反复测试充放电,稳定。。。证实充电芯片BQ738和BQ25A  可以通用。。。

充电正常。。

型号:联想Y470
版号:LA-6881P
故障:时开机时不开机。。

这个同行机,说时开机时不开机。。。这机有通病大短都知道,。。留机。。。同行走后,先开机看一下,触发上电显示,进系统OK....关机,再开。。。正在启动时。。卡住了。。滴滴滴滴滴。。。。报警,。。靠,这不键盘问题么,时不开机就这个啊。。。立马打电话同行,。。同行说,这个键盘有问题知道,叫的时候敲几下就好。。。不开机的时候,没显示的。。。
反复开机,果真问题出现,不显时电流0.4-0.5反复。。老实拆机,一拍脑袋想起一通病, Y470还有个通病,U供电芯片VIN 腐蚀断线。。。拿出主板,直接冲向PU901, VIN 23脚,电压不断的跳,...没管那么多,直接一根线,搞定。。。反复测试,稳定交机。。。

飞线。。。

最后来张亮机图。。。

两台简单故障,适合新手学习,发贴码字不易,有分的帮忙加分。。谢谢。。。

 会员11384602元2023-1-15 16:10
 会员5496182元2022-12-17 11:19
 会员528782元2022-11-13 11:37

网友A:
楼主你的bq378是什么芯片,是不是bq738,我上次也遇到宏碁笔记本这个故障,也是换了bq25a不行,最后换了ec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bq378是什么芯片,是不是bq738,我上次也遇到宏碁笔记本这个故障,也是换了bq25a不行,最后换了ec ...

充电芯片BQ738,..上面写错了,已改正,谢谢。。。

网友B:
2个机器都修得好,基本还是没有走弯路

网友C:
断线了啊 这种问题不是很复杂

网友D:
好的    高手   学习了   充电IC

网友E:
技术可以啊  BQ的充电芯片容易坏

网友F: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G:
楼主比较幸运,换芯片OK。如果不好的话就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个机器都修得好,基本还是没有走弯路

这都属于通病的机器了,让新手加深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线了啊 这种问题不是很复杂

通到通病,就是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    高手   学习了   充电IC

小问题,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术可以啊  BQ的充电芯片容易坏

还好有可以通用,要订芯片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谢谢大神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比较幸运,换芯片OK。如果不好的话就不好修了

电池正常,不充电,应该问题不会很大。。。。

网友H:
兄弟终于找到可以回复的留言板了,请教你一下,你以前修了一个X3850的IBM服务器,你换板了,你坏板还在吗?买几个芯片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兄弟终于找到可以回复的留言板了,请教你一下,你以前修了一个X3850的IBM服务器,你换板了,你坏板还在吗? ...

那个坏板客户拿走了。。。。那个板好贵,记得8K多。。。4U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那个坏板客户拿走了。。。。那个板好贵,记得8K多。。。4U的。。。

现在也是8K多,关键问题查到了没有配件卖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现在也是8K多,关键问题查到了没有配件卖

一个字。。。换,用这机客户不差钱。。还好报价。。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一个字。。。换,用这机客户不差钱。。还好报价。。

客户是不差钱,就是中间有个拉皮条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客户是不差钱,就是中间有个拉皮条的,

遇上这种也是烦,有些时候很多这样的又爱出主意,又狗屁不通,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遇上这种也是烦,有些时候很多这样的又爱出主意,又狗屁不通,受不了

这种机不是谁都能搞的,就算是最简单的换板,你让他自己试试。。。你直接大胆报你的价,。爱修不修。。。一般人不敢接这种机,多数换板还要调试的。。。把数据搞没了就好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客户是不差钱,就是中间有个拉皮条的,

可以直忽略中间的。。他有本事往你价格上叠加给客户。。。你要知道,敢搞,懂搞这机的人价格都不会低。。。

网友K:
楼主,修的好!!看了,,对小白有用,有图有理有正相!

网友L:
又学习到了新的经验

网友M:
LZ修的不错  加分鼓励

网友:
修得利索啊

网友N:
楼主这个维修经验挺丰富的

网友O:
用电池快的遇到好多

网友P:
宏碁老爱出这些问题

网友Q:
技术可以,,,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R:
我想说楼主的生意还不错

网友S:
第二台同限流电阻2R2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修的好!!看了,,对小白有用,有图有理有正相!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又学习到了新的经验

基本是通病,加深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M:
LZ修的不错  加分鼓励

谢谢加分支持。。。

网友:
基本是通病,加深印象。。。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这个维修经验挺丰富的

就喜欢这种通病机、、、

网友:
第二个是通病来的。

网友T:
还有这个通病,   我咱不知道喃

网友U:
刚好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修好了

网友V:
6666  楼主这分析 可以  很精彩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还有这个通病,   我咱不知道喃

论坛早已有这相关贴子,加深下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厉害啊。感谢分享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U:
刚好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修好了

确实是通病,秒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6666  楼主这分析 可以  很精彩   值得学习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用电池快的遇到好多

那个充电芯片容易坏,。。。应该也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P:
宏碁老爱出这些问题

充电芯片,应该是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Q:
技术可以,,,学习了,,,谢谢楼主。。

谢谢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想说楼主的生意还不错

大环境不好,也淡了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S:
第二台同限流电阻2R2坏了。

不是,U供电芯片VIN 腐蚀断线。。

网友:
楼主修机器的经验很丰富啊!

网友X:
学习了,以后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Y:
加分 发帖不容易

网友:
少供电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学习了,以后可以作为参考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Y:
加分 发帖不容易

谢谢加分支持。。。。

网友:
供电腐蚀断线,通病。。

网友Z:
卤煮修的不错,加分

网友AA:
好经验,,已加分,,谢谢分享

网友AB:
佩服楼主这种精神,BQ芯片换着试

网友AC:
断线一般对我来说都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Z:
卤煮修的不错,加分

谢谢加分支持。。。

网友I:
没帮忙加分。。不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好经验,,已加分,,谢谢分享

谢谢加分支持,共同学习。。

网友AD:
DAOTWSMB6E0

网友AE:
好高端呀,见识了

网友AF:
Y470修大短路和 显卡1.5供电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AG:
我还差很远呢

网友AH:
Y470有必要把线废那么远吗

网友AI:
学习了,,没多少分,只能顶了,,发帖真不易的

网友AJ:
Y470毛病真是有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佩服楼主这种精神,BQ芯片换着试

没找到一样的,看任坛有兄弟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K:
小白学习了!谢谢分享!

共同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L:
路过,学习了

共同学习,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断线一般对我来说都不好修

有通病就是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M:
厉害楼主   学习了

共同学习,谢谢支持
。。。

网友:
引用 网友AD:
DAOTWSMB6E0

板号,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好高端呀,见识了

小问题,加深记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Y470修大短路和 显卡1.5供电的还是比较多的

这机通病多,维修人的福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我还差很远呢

学习是个漫长的过程,谢谢支持。。。

网友I:
引用 网友AH:
Y470有必要把线废那么远吗

维修要求的是快狠准。。。兄弟眼光独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学习了,,没多少分,只能顶了,,发帖真不易的

谢谢支持,。加分是不会扣自己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J:
Y470毛病真是有点多

这个机有几个通病,维修人的福利啊。。。谢谢支持。。

网友AN:
引用 网友I:
没帮忙加分。。不6666.。

哈哈,好好好 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维修要求的是快狠准。。。兄弟眼光独特啊。。

因为我飞的时候没那么远

网友:
好贴.第一种情况刚处理过.问题差不多.我的是Z5WAW.

网友:
引用 网友AN:
哈哈,好好好 给你加分

主题帮忙加分意思一下就行了。。。,这样一搞把我吓得。。。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
跟大神学几个通病 改天看能不能碰到 碰到就好收米 了

网友:
快速,准确,不走一点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O:
Y470通病B+容易有问题

通病,维修人的福利

网友:
通病捡钱还不粗暴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P:
腻害了,谢谢楼主分享

谢谢支持,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Q:
我上次修了个Y470也是时可以充时不可以

也是BQ的充电芯片问题吗?

网友AR:
修不充电的还挺烦人的。。

网友AQ:
是个奇怪的问题呵呵本来上电池大短的换了隔离好了之后出现了这个问题换了充电芯片一样的后来用电源就可以每次都可以充电

网友AS:
你第一次换的那个充电芯片BQ725 上电能亮吗

网友AT:
嘿嘿,,BQ芯片不容易坏吗

网友:
楼主你的bq378是什么芯片,是不是bq738

网友AU:
有图纸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AV:
不错,很实用,没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R:
修不充电的还挺烦人的。。

有些问题比较明显就好修。。。

网友I:
引用 网友AQ:
是个奇怪的问题呵呵本来上电池大短的换了隔离好了之后出现了这个问题换了充电芯片一样的后来用电源就可以每 ...

有些怪问题,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术可以啊  BQ的充电芯片容易坏

共同学习,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S:
你第一次换的那个充电芯片BQ725 上电能亮吗

可以开机上电,但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T:
嘿嘿,,BQ芯片不容易坏吗

容易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U:
有图纸还是很好修的

有些电路对图纸依赖性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V:
不错,很实用,没走弯路

共同学习,谢谢支持。。。

网友AW: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谢谢分享

网友AX:
学习了y470 一直只遇到过短路

网友:
学习了,                y470 一直只遇到过短路

网友AY:
哇,敬仰,最近机器虽多,修复率却不高

网友AZ:
兖电,问题,是最不好搞的,一个小心就搞得不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W: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谢谢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X:
学习了y470 一直只遇到过短路

通病机。。。论坛一搜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Y:
哇,敬仰,最近机器虽多,修复率却不高

机器多好事。。。慢慢研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Z:
兖电,问题,是最不好搞的,一个小心就搞得不开机了

怕不开机给客户报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些怪问题,头痛。。。。

有些怪问题无法解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些怪问题,头痛。。。。

有些怪问题都无法解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