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5971P开机掉电不显示

楼主(2017-06-14):
修到一台联想笔记本,版号是仁宝的LA-5971P,一开机就掉电,开机就掉电,图像都没看到,不过电流跳变倒是跳了三次,于是加焊显卡,故障是1.4电流不动,于是打阻值北桥,这个北桥很容易虚焊的,果然,有两根测不到阻值,加焊北桥,加焊了电压有跳变了,但是还是开机掉电,电流跑完了就掉,测量所有的供电时钟复位,还是不行,我想可能是信号,求大师们指导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估计你把显卡换掉就好了

网友:
如果换掉还不好查那里?

网友:
会不会是温度控制有关系?

网友:
重植下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