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 ver:2.00复位不跑码之疑难杂症维修

楼主(2017-06-14):
主角如上。昂达g41复位不跑码维修。

全板电压皆有。内存电压2.0v,d2的。这是正常的,也许也是不正常的。反正这块板子偏差比较大、

接下来就是触发要么不跑码,要么跑马e0

电压正常,就测电源ic发给时钟芯片的pg吧,测量pg1.1左右。正常。

摸到时钟的时候发现温度似乎不对啊,虽然时钟芯片是爱发烫,但是这个好像是辣椒吃多了上火了吧

不用说,直接风枪换下一个就是干,换上去还是一样不跑码,不过温度没那么高了,更加肯定就是时钟电路出问题了。

示波器直接测量时钟旁边的晶振,是否正常,一测发现大问题。有时有波有时没波。(波形可参考好板。)

就是干。换下晶振。直接跑马啦。亮机啦

网友:
没时钟怎么会跑E0呢?请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估计时钟芯片局部模块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