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在BIOS里面能读到硬盘,进PE认不到硬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6-14):
(无正文)

网友:
BIOS是看到硬盘型号而已, 进PE不未必一定认到盘啊

网友:
pe有问题吧,不能引导系统嘛

网友:
要多换几个PE,有些PE驱动问题

网友:
大部分是PE驱动不支持,别死整板子,要整死的

网友A:
硬盘在别的地方gho系统,再拿回来测试看是否会引导,不必纠结进pe是否会认吧

网友:
bios能识别你改bios没?或者你进去的是什么pe 03的pe 不认硬盘的

网友:
   你进最新系统PE   或者你PE 有问题

网友:
用PE WIN8的吗

网友B:
楼主用WIN8 PE  看DISKGEN里面有没有硬盘   要改硬盘模式你才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WIN8 PE  看DISKGEN里面有没有硬盘   要改硬盘模式你才能看到

原来是他硬盘坏了,有时候进PE能看到硬盘,有时候进去看不到硬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硬盘在别的地方gho系统,再拿回来测试看是否会引导,不必纠结进pe是否会认吧

是硬盘问题,有的时候能认到硬盘,有的时候认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硬盘问题,有的时候能认到硬盘,有的时候认不到。。。

呵呵,解决问题了就好

网友:
pe的问题一般是

网友:
换过PE高的版本!!!是不是和联想710S一样 ,,装系统需要加载一个驱动 才认硬盘

网友:
老点的机器进03的PE新点的进WIN8PE

网友:
换个PE试下,之前碰到一些机器是换个PE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