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神舟天运F2000上电不显示

楼主(2017-06-14):
接到同行的机子,一看是老古董天运F2000拆掉电池,上可调电源看电流,待机0.01正常,按开关触发上电到0.4就不动了
迅速拆机,让她赤裸裸的展现在我面前,再来个360度无死角的检查检查,没发现明显故障。

看这电流感觉应该还有二级电压没出来导致的,测PLT RST# 都有3.3v 高电平了,各大电感上的电压都正常,打开图纸重点查二级转换电压。

当量到Q503的时候发现了敌情,Q503的D级有1.2V,但是S级却为0V。测量Q503的G级发现为0V。Q503的G级是由公共点电压经过两个电阻而来,受控于Q500,测量Q500的G级电压为0V,正常情况下Q500会截止使得Q503的G级有19V的电压控制Q503导通。二话不说直接把Q500暴力拆掉,上电电流一路小跑亮机,关机也正常,但是为了保持原来的电路,还是从料板上拆个N管装上去。
这块板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小芝麻管损坏导致二级电压1.2V没有。

最后请各位看官加金币啊,加金币啊,加金币!

网友:
各位看官加金币啊,没金币用了

网友A:
我只想说,这里发帖我好像没见可以加金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这里发帖我好像没见可以加金币的

那哪里发帖可以加金币?还请明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哪里发帖可以加金币?还请明示,谢谢

http://www.chinafix.com/forum-37-1.html可以发到这个版块呢

网友:
发帖有金币的吗?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分享11111111111111

网友:
那哪里发帖可以加金币?还请明示,谢谢

网友:
帖子这么加金币啊,我也缺。。。。但是亏了,本来原创币可以换话费的,但是都兑换金币去了。。。

网友:
金币难弄啊

网友:
谢谢分享,怎样加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