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549微短,插电0.16A 3V5V芯片发烫~!!

楼主(2017-06-14):
DELL 3549微短,插电0.16A
3V5V芯片发烫~!换一个试试了。

换后插电还是0.16A

接着测了下CMOS电池0V(在板上测就是0V,取下来就是3V)

只有接着查是什么把电池都拉低了,取下D2501(1 2脚有阻值 3脚对地短路),原来RTC_AUX_S5对地短路了。

RTC_AUX_S5有到EC  114脚,再干下EC看焊盘还短不短路
死马当活马医,再换一个EC

再换是一样的效果,哈哈哈哈
看来真是PCH坏了

网友:
应该是有微短,3、5V线性或后级多测测。

网友:
看这样是后级有拉低的情况了

网友:
查下前级还是后极,再烧鸡

网友:
来人啊,救救小弟啊。

网友:
烧烧或许有用

网友A:
烧鸡 pch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 pch坏的可能性最大

这个PCH和CPU是做在一起的啊。要真是PCH坏了,就没得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 pch坏的可能性最大

集成在一起的更容易挂

网友:
楼主的焊工很漂亮

网友:
遇到短路的,烧鸡大法最快方法

网友(2019-03-15):
这种直接在D2501 3脚直接烧鸡,没必要去拆,这种短路基本都是CPU的RTC模块电路短路了,四代五代烧这个太多,基本没什么救了,要换CPU

网友:
此处你应该用小电压,小电流烧一下。有惊喜, 你一句 哈哈,桥挂了。 放弃的话,你之前浪费的时间多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