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H61C 不跑码

楼主(2017-06-14):
开机可以触发黑屏  拆开机箱一看 尼玛  快吐  直接让客户换主板   后面 客户走后慢慢开始修  先是清洁主板就用了我
半桶洗板水  .  清洁好后 开机可触发 依旧不跑码 所有供电正常 复位正常  BIOS电压偶尔轻微跳变 或没反应  测CPU条件
无复位  跑线到上面的三级管相连的电阻20M明显不对 换成1K  搞定
新人发帖不易  望多多加分鼓励 谢谢

网友A:
盈通的H61板子,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盈通的H61板子,不容易啊

是呀  没图纸 没点位  盲修  不好修  很多都是所有供电 信号都正常  就是不跑码  当料板呀

网友:
主板都是油这客户是开饭店的吧

网友B:
意思死VRMPG信号上拉电阻变质?

网友:
学习了,看帖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死VRMPG信号上拉电阻变质?

不是的  是CPURST#信号的两个转换三极管 相连的电阻值变大  导致 CPURST#  0V   有供电不跑码
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死VRMPG信号上拉电阻变质?

原来如此。

网友:
桥发出复位,但不跑码的很难俢,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CPURST# 是在哪个位置呢

网友:
现在 的主板是 越来越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