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手机信号不好,,飞假天线的话,是在这里飞吗???接收的话

楼主(2017-06-14):
2G输入那个

网友:
期待,有高手可以给你解答这个问题

网友A:
你是几代机器,打电话不好吗?还是4G流量。最初我喜欢飞天线,现在不太喜欢了,再在都直接换。来的更快一点。有时候飞了你也查不出,白折腾。把通道上的件都换一遍,点都很大很好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几代机器,打电话不好吗?还是4G流量。最初我喜欢飞天线,现在不太喜欢了,再在都直接换。来的更快一点 ...

老司机  手工好就是可以任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司机  手工好就是可以任性啊

搞多了就好了,修手机就是换换东西,路上坏的没有芯片本身坏的多。

网友C:
这什么图啊,天线开关打个无线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什么图啊,天线开关打个无线开关

猎人电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