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LRS4180时钟芯片引脚定义

楼主(2017-06-14):
9LRS4180时钟芯片引脚定义,那个是开启脚啊,各位大神。

网友:
论坛没这个时钟定义

网友A:
不过还是谢谢版主。有的给上个图谢谢了!

网友B:
是什么主板上面的?

网友:
2脚开启  18脚复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过还是谢谢版主。有的给上个图谢谢了!

你可以查下 26 27应该是14.318M晶振脚 如果是基本就是2脚开启  18脚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主板上面的?

精英H55和华擎H55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查下 26 27应该是14.318M晶振脚 如果是基本就是2脚开启  18脚复位

我看了下26 27确实接的晶振,感谢?。感谢迅维网给我们交流的平台。

网友:
我也正在修这个问题 看了评论 找到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下26 27确实接的晶振,感谢?。感谢迅维网给我们交流的平台。

32脚的时钟芯片,输出4路差分时钟,还有4脚输出CK_48M_SIO,29脚输出PCH_CLK_14M,很简洁明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