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玩家至尊 H87 PERFORMANCE效能版 不跑码成功维修 小白实习维修九

楼主(2017-06-14):
      网上收到这块做工不错的板子,卖家说开机风扇停一下再转一下 不断重复,收到后开机触发风扇一直转不跑码,有时钟和复位,几个大MOS管都有电压,拆桥散热片“干”桥,故障依旧。
     于是拿出杀手锏“十八摸”,然而并没有发现发烫短路,不过手按PU9小八角芯片时,断电重启了,然后就是卖家说的那样不断重启,没辙了,时序和查线路都不太熟悉,于是就上万能的 迅维 找找看有没有经验借鉴,刚好就找到有通病的问题,借鉴立马秒杀哦!

      前人栽树后人好乘凉啊!~~~感谢 大神们的指导和维友们共享的经验,少走了不少弯路,不然又是山路十八弯。

网友A:
嗯,这个贴才看的比较清晰啊,不错

网友B: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C:
这个RT8065芯片也是相当的爱坏。

网友D:
居然是我的回复   你可以对比修这个故障  很厉害了哦

网友:
对台式机主板很陌生 基本不会修

网友E:
主板上面的电阻电容都是没有标识的怎么看啊

网友E:
就大件的有标识,通过大件来跑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这个贴才看的比较清晰啊,不错

图片太大调小失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学习大神们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RT8065芯片也是相当的爱坏。

看来用料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居然是我的回复   你可以对比修这个故障  很厉害了哦

借鉴你的方案 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上面的电阻电容都是没有标识的怎么看啊

一端接地的肯定是没有上电容的,参考前面大神的上电阻,说明两端肯定是电压不会直接接地,其实也是猜的,就三个空焊位,有两个都一端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大件的有标识,通过大件来跑电路?

其实我是看老师这样做的,大致测几个大MOS管有无电压确定损坏区域,细判就要看时序查线路就头很大的。

网友F:
怎么最后更换坏元件时没有文字说明,我是小白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最后更换坏元件时没有文字说明,我是小白看不懂

注意看图  PU9芯片坏,可以通过预留空焊位加0欧电阻绕过PU9芯片供电,补齐确实电压供电。

网友C:
不是用料不好,华硕很多主板上面都喜欢用这个芯片来作为PCH的ME_1.05V供电。这芯片有缺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是用料不好,华硕很多主板上面都喜欢用这个芯片来作为PCH的ME_1.05V供电。这芯片有缺陷。

什么缺陷?请赐高见

网友:
6相电,有图纸看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什么缺陷?请赐高见

通俗来说就是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