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M580D开机半小时自动关机

楼主(2017-06-15):
华硕VM580D开机半小时自动关机,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说重新装了下系统,然后用了半个小时左右就不能开机了,刚拿过来的时候上电电流跑0.9A左右,客户急着要,感觉没什么大问题,直接刷了个BIOS试了下,然后亮机了,就让客户拿回去了,结果等了个把小时客户又打电话过来说半个小时又关机了,大神指点下,这种情况要成些什么地方查起,有没有人碰到过差不多的故障

网友:
排除BiOS看是不是跟温控有关。

网友:
会不会是桥呢?

网友:
有可能真是桥   现在的都在一起

网友:
看一下温控  找个合成的bios刷

网友:
铜管散热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