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索立信 2000 怎么重新做系统

楼主(2017-06-15):
这是个特殊的本子,普通的pe进不去,求大神指点

网友:
安装版来试试

网友A:
可以使用uefi的pe试试能不能进去吧

网友:
貌似不行,全是英文

网友:
学习了,没有遇到

网友:
上个图来看看呗

网友B:
把硬盘拆掉装。。。。。。

网友:
看看大神回答

网友C:
用安装版的光盘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uefi的pe试试能不能进去吧

那个键是进pe的快捷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硬盘拆掉装。。。。。。

硬盘是集成的,拆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安装版的光盘试一下

没得有光驱啊

网友D:
做个uefi的u启,把uefi设为第一启动项,这个bios跟普通的机器差不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做个uefi的u启,把uefi设为第一启动项,这个bios跟普通的机器差不多的

我需要调那里啊?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需要调那里啊?指点一下

先把quick boot关了 试试哪个是快捷键  不行就做个uefi

网友:
新手,路过赚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