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修hp2540P有线网卡不能识别

楼主(2017-06-15):
机器型号:HP 2540P 版号:LA-5251P
故障:找不到有线网卡,只能用无线
先来正反面
检测:外观没有明显的问题,测试网卡供电3v1V正常,25M晶振没波形,LAN_DISABLE_N信号为低电平,断开R394,发现靠PCH端电压正常,于是怀疑网卡芯片坏。还原R394
手里没有新的芯片,料板中找了一个芯片拆下准备好,准好后开拆这个问题的网卡,还没拆下来,听到砰的一声,板子鼓了,
心里拔凉拔凉的,但是还是继续拆,拆好之后,检查没有短路后,冷却主板后再次测试下机器,机器依然可以显示,工作可以继续进行,装上准备好的芯片,鼓包地方往下压,按住等自然冷却,把空脚补锡,检查没有短路和虚焊后上电,结果电脑都不显示了,这下如何是好,测量网卡的各个引脚,发现SMB_CLK对地短路,手气不好,换上的网卡芯片是坏的,又找了一张有82577的板子,拆掉坏的网卡,冷却之后再上电,机器显示正常,看来是那个网卡问题引起的不显,板子都鼓包,但是心不死,感觉鼓的面积不大,好像也没有什么线路,实在不行只好飞线问题也不大,对重要的引脚都打值,发现重要信号都没空脚,感觉应该有戏,拆下备用网卡芯片,清理好后就往上装,鼓包地方加热往下压,按住等自然冷却,再把空脚补锡,再次检查没有短路和虚焊
焊接完成后清洗干净
再次打值,确认没有短路和断路的,上电,显示,断电装上硬盘在开机并进到桌面,提示找到新硬件,等待安装完成,插上网线,顺利上网,任务完成
小结:做事别心急,外部的干扰很多时候会影响你的工作效率,严重时候甚至造成财产的损失,备件也是比较头大的事情

网友A:
板子鼓包,难道是潮气比较大?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搞过好芯片鼓包,板还没见过。。版主V5..

网友:
风枪温度和风速太高了吧

网友:
楼主修的这个问题还没直观,

网友:
我也碰到过有一次吹BIOS,好久吹不下来,板子都吹糊了。真见鬼。

网友:
阿林老师好腻害

网友:
修得不错,关键不知道稳定不稳定,可以考虑外加一个

网友:
焊功不错,哎,我还要多弄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鼓包,难道是潮气比较大?

和厂家和湿度和升温速率都有关,我都是大风筒先大面积预热下再主风枪伺候

网友:
吹太急了,,转着吹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网卡烧个洞

网友:
前几天还碰到一个DELL,很奇怪的事,网卡口  1号针断了,但能上网 ,你们碰到过不

网友:
从小事,提现技术

网友:
这种网卡最容易坏了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鼓包那一刻心都慌了,

网友:
板子鼓包应该是局部受热过大导致的

网友:
网卡坏的 还是少啊 现在做的越来越好了 坏的就越来越少了

网友:
学习了,不过鼓包是什么问题

网友:
疯抢等温度起来了在取芯片就不会出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叫客户用外置网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