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MD电流在0.2A就定住了的问题

楼主(2017-06-15):
         其实你可以换个内存试试 说不定有惊喜  不行就刷BIOS

W25Q64F X550MD.rar

网友A:
你是怎么修好的    刷程序吗   没大看懂呢

网友B:
没看明白是什么意思哦,,,是不是说换了内存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修好的    刷程序吗   没大看懂呢

先刷BIOS  刷完之后 就会不上电  然后再把BIOS 取下来 再装上去  电流就会上去到0.3A 这时候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是什么意思哦,,,是不是说换了内存就好了

对   基本都是可以好的

网友D:
哪里的问题啊,。刷的bios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的问题啊,。刷的bios 啊

换了个内存  刷个BIOS

网友:
确实没看懂

网友:
刷个 BIOS  换个内存

网友:
楼主表达确实有问题

网友:
路过:表示没明白

网友:
这主板容易坏BIOS

网友:
0.2,后极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这个刷BIOS  三板斧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刷BIOS  刷完之后 就会不上电  然后再把BIOS 取下来 再装上去  电流就会上去到0.3A 这时候基本就可以了

楼主能解释一下是什么道理不?为什么需要先通一次电再取下来再装一次。

网友:
华硕的bios感觉挺容易坏的,尤其是现在的新本本

网友:
楼主的水平和耐心是相当的不错

网友:
先下载下来备用

网友:
这么简单的一个贴,你想表达什么?你说的是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