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40 主板是LA9861P 屏可以亮 显示正常 但亮二三十秒就掉电 不自动重启

楼主(2017-06-15):
东芝S40 主板LA9861P  HM7系列的主板 有独显 CPU是焊接的
50元收的一个摔坏的本,屏烂掉了,以为捡了便宜,结果拆了无内存和硬盘,摁开机键无反应,估计电池也坏了
现在的希望就寄托于这个主板了,接适配器摁开关键有反应
找了个内存装上去,换了个屏,LVDS的接口,不是EDP的,电流能到0.8,屏亮了,不过显示的COMS电量低(英语的),因没装硬盘,所以无法判断是否能不能进硬盘,大约坚持有20秒,就关机了不装内存不会掉电
各供电都测过
各电源好信号也测过
时钟也测过
上面的都正常
示波器测SLPS3#控制的电压与CPU核心供电,CPU核心供电先掉
测CPU核心供电的开启信号(VR_ON)与CPU核心供电,同时掉VR_ON与SLP_S3#,SLP_S3#先掉
SLP_S3#与RSMRST#,SLP_S3#先掉
SLP_S3#与PWRBTN#,SLP_S3#先掉
测桥的11个待机条件,都正常
PROCPWRGD、DRAMPWROK、CPU_PLTRST#都正常
BIOS也刷过,不管用是哪的问题呢?有没有大神遇到过?

网友:
东芝麻烦各种报错

网友:
修好就是牛逼

网友:
可能桥摔虚焊了

网友A:
是不是BIOS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BIOS问题啊?

刷过一次,不管用

网友:
有可能哈,我焊焊试试

网友:
像这种摔过的机子很多是把芯片摔虚焊了,也可能芯片掉点了。

网友:
摔过大部分都会有掉点的情况

网友:
桥问题多点,把桥摘了看看有没有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