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7i解锁(blood和账户锁)

楼主(2017-06-15):
今天一台荣耀7i忘记账户锁密码需要解锁的,在手机设置没密码不能删除华为账户,也不能恢复出厂(其实估计恢复出厂也没办法去掉账户的)。为了能试各种刷机能不能解开账户所以先解开blood,结果解开后账户锁也没了。所以转个解blood的方法。
1、解锁需要解锁码,登陆华为官网,找到解锁申请页面,https://www.emui.com/cn/plugin/unlock/index,华为解锁码申请地址点击刷机解锁(点击进去能看到一个解锁协议)。
a.产品型号:手机用户:设置—关于手机—型号
b.产品S/N号查询:在手机的拨号界面输入*#*#2846579#*#*—单板信息查询— 其他查询,即可看到S/N号;
c.产品IMEI/MEID号:1.电信/全网通手机,请优先输入 MEID,若遇查询错误请尝试IMEI 或 IMEI1 或 IMEI2。2.其他类型手机,请输入IMEI 或 IMEI1,若遇查询错误请尝试IMEI2。(在手机拨号界面输入*#*#2846579#*#*—单板信息查询—其他信息即可看到)
d.产品识别码:在手机的拨号界面输入*#*#1357946#*#*,可以看到8位数字识别码。填写信息提交后,在下方会显示您的解锁码信息
2、电脑安装ADB工具,手机驱动。
3、手机关机用数据线连电脑—同时按音量-和开机键进入fastboot 。
4、打开ADB工具,在命令行窗口输入fastboot devices,可以看到正常连接的信息,如:9e42530e fastboot。

5、执行解锁命令
输入fastboot oem unlock ****************,*号为16位解锁密码,例如:fastboot oem unlock 1234567812345678。
6、等待手机解锁完成:
输入解锁密码后,手机将自动重启,如果输入密码正确,手机将进入恢复出厂设置模式。恢复出厂设置完成后,手机自动重启,进入待机界面,完成整个解锁操作。
至此blood锁和账户锁都没了。

网友A:
其实没难度的,可以去官网申请解blood,步骤很详细的,解开blood就好了账户锁也解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没难度的,可以去官网申请解blood,步骤很详细的,解开blood就好了账户锁也解开了。

官网申请不是要华为账号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官网申请不是要华为账号的吗?

华为账户可以随便注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为账户可以随便注册的。

我记得好像账号要登录设备14天才能解锁的。

网友C:
比较的全面,至少我这样的小白是看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好像账号要登录设备14天才能解锁的。

不用的,可能是现在没那么严,也许是机型的问题。这个是客户的机子,用我的帐号解开的。只是限定一个账户一个月只能申请15个解锁码。

网友:
楼主有没有保资料解锁的方法

网友:
我记得前几天我去解一个华为的,登的我的账号,也是提示账号未在要解锁的设备上使用超过15天,难道现在放宽政策了吗

网友:
试一下喽。谢谢楼主的方法

网友:
现在用华为手机的多    华为的各种资料都涌现出来了  给维修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较的全面,至少我这样的小白是看懂了。

大婶装菜鸟

网友D:
这么容易就解开了,要这锁有什么用,华为应该要向苹果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容易就解开了,要这锁有什么用,华为应该要向苹果学习!

向苹果学,什么都绑定,一个坏了要换好几个,维修门槛高,换套件很多客户就不修了。什么硬盘测试架, 贵的要死,还是不学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较的全面,至少我这样的小白是看懂了。

手机领域我确实是菜鸟

网友:
够详细的,看了对我初学手机还是很大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