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50s 内存报警

楼主(2017-06-15):
是因为1.35v偏低,修了 2台了

网友:
楼主说的太不表楚了 最少上个图吧

网友:
1.35,这个问题有点迷惑

网友:
楼主写具体一点啊,什么地方坏了,上个图啊。

网友:
简单粗暴啊

网友A:
如此高大上的机子,我见都没见过。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前排几位说要上图,指出具体什么地方坏了,这好比是把饭嚼烂了再喂你嘴里。

网友B:
表示不解  现在新款机器都是1.35v 供电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此高大上的机子,我见都没见过。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前排几位说要上图,指出具体什么地方坏了,这好比是把 ...

正常都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表示不解  现在新款机器都是1.35v 供电OK

怎么不解了,就是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解了,就是电压不正常

大哥 新款机器都是 1.35V 的 供电   怎么解释嘛

网友:
说的不是特别详细,望楼主补全

网友:
有图才有真想,你这样发帖有点疑惑

网友:
是反馈出问题了吗?

网友:
你好歹讲讲你这台是哪个小电路坏了啊,什么导致电压偏低

网友:
怎么解决的没说

网友:
低压内存条就是 1.35V啊,你要改成 1.5V?

网友:
是电容的问题吗

网友:
真有点看不明白了  楼主是怎么修的呢  修后电压是多少V   现在好多机器电压是1.35V  都是低电压内存    楼主是不是曲解了真正故障  上图看看呢

网友:
偏低,测的电压是多少?低很多还是一点点啊

网友:
楼主已经说了,是1.35V内存供电的问题,还要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