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NOTE电量显示0

楼主(2017-06-15):
          望各位大师不吝赐教,小米note顶配版,系统升级后电量显示为零,充电没有充电符号与提示,且经常性自己开关机,一天下来开关机十几次,恢复出厂设置后,和以前一样还是显示电量为零。电池 接口已测试正常!更换PMI8994依旧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195963103\QQ\WinTemp\RichOle\DW7_Q3V[M~BF@NUDN}T$$R1.png

补充内容 (2017-6-16 18:52):
电池 已排除

网友:
这种问题不太好修

网友:
这啥情况搞好了吗
???

网友:
贴子没编辑完,是swi有问题吧

网友:
先代换电池

网友:
估计u虚焊或出问题了!

网友:
CPU虚焊了 加焊CPU

网友:
升级后出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以前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了,降级试一下

网友:
升级前也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升级不会升出硬件问题吧,刷机试试

网友:
如果升级系统之前是好好的,那不一定就是系统的事情,用线刷包刷回低版本的再看看。

网友:
感谢为论坛提供这样的刷机资料,加分鼓励。

网友:
感谢为论坛提供这样的刷机资料,加分鼓励。 感谢为论坛提供这样的刷机资料,加分鼓励。

网友:
升级引起的问题,先刷机试试。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会不会是那个芯片有短路,漏电哦!!

网友(2017-07-15):
先刷机,后换电池。然后再研究主板。楼主搞好了吗?公布下答案让我们学习下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有????????????

网友:
谢为论坛提供这样的刷机资料,加分鼓励。 感谢为论坛提供这样的刷机资料,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