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450 无背光,大菜逼的维修毫无章法,凑合看吧,高手飘过

楼主(2017-06-15):
      DELL  1450 ,客户送修的时候无背光,可见显示内容;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故障存在区域分为供电不良,开启和亮度信号不良,屏不良,显卡不良。     先检测背光开启信号bl_en 3.27v正常,PWM3.3V也正常,

然后检测屏供电 竟然是0V,没有供电怎么会亮呢?拔掉屏线,测量供电19.2V 正常,拔掉屏上接口测量19.2V  正常,给客户交代,屏坏了,换屏;

——————————————————————————————我是分割线——————————————————————————————————————
   两天后屏到货了,赶紧装上,结果涛声依旧,还是暗屏内容清晰,顿时蒙逼了,难道是主板问题?继续测量,不接屏接口信号供电都正常,插上屏就没有供电了。,我还以为是新的屏也坏了,……出去溜达一圈做个上门维修,回来继续……
发现只要插上屏线就没有屏供电,单独测量屏线无短路,断开屏线供电,飞线,正常了,MLGB的竟然是接口短路了……

最后终于亮了 ,感谢迅维,感谢CNTV,感谢******

网友A:
接口怎么会短路?

网友B:
楼主的水平和耐心是相当的不错

网友C:
这个叫接口短路,还以为是屏线短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怎么会短路?

不是接口短路,应该是屏线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水平和耐心是相当的不错

主要是有钱赚呀,飞个线100块 ,客户还高兴的不得了  何乐不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叫接口短路,还以为是屏线短路呢。

恩恩  表达不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大菜逼一个

网友:
菜鸟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水平和耐心是相当的不错

和钱有关就有耐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