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400C键盘故障

楼主(2017-06-15):
今天 接一台ASUS S400C电脑,故障是开机半小时前所以键盘打字都正常,用半左右部份个别字母键打不出字,外接打字正常,应该是键盘接口电路出问题了,加焊过键盘IC,换过键盘,刷过BIOS 。加焊过南桥,都不行,无语啊,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这个是WIN8的系统,换过WIN7的系统。无解了

网友:
哪位大哥能指点指点,开机前所有键都正常,用半小时左右个别键打不出,也不串键,就打不出。

网友:
定一个键盘试试吧  先确定键盘有没有问题  建议换IO

网友:
先排除键盘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