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240装上电池过会就不开机,求思路

楼主(2017-06-15):
X240装上电池过会就不开机,求思路

网友:
前两天有个t450也是这个毛病,但是插充电器百分百能开。。。客户把机器拿来就一个劲儿的催,我只好跟客户说要想快就直接换主板,报了价灰溜溜的走了!

网友:
毛线个思路,你如果电池直接不能开,还有点思路,过一会才不能开,你想修什么?

网友:
重点充电芯片  这边看看  不上电了  电池有没有充电  放电   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2019-09-18):
装电池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325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