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监控电源输出4.09v

楼主(2017-06-15):
加电 指示灯亮 测试输出4.05-4.09v跳变

初级采用集成IC XYY1424

保险电阻  也不知道是多大的
万用表测试0.8欧

检查发现
后级光耦连接的 稳压二极管 标示C11 5T 不良引起

更换C12 5T 稳压二极管后输出12.89v

求助下高手
这个电路是如何进行稳压的呢

网友A:
水哥你好....好久不见

网友B:
兄弟你真有闲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水哥你好....好久不见

不要在叫人家水哥了,现在水哥开始维修电源发帖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水哥你好....好久不见

最近忙吗
也很少看见你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真有闲心····

没事 就练练手了
学习下 开关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在叫人家水哥了,现在水哥开始维修电源发帖了。

现在水哥开始维修电源发帖了
这是 什么意思呢
按也是没事练练手 学习下简单的开关电源

网友E:
这种缩水的12V电源就是靠那只稳压二极管来稳压的,你是没见过比这个电源更节省的都有,这个电源只是缩水了稳压部分的TL431,我买过的12V锂充电钻附带的充电器,EMI完全没有,开关管13003热得要命却没有散热片,稳压就是一只稳压二极管,空载输出却高达13.2V,电池(3节电池串联最高到12.6V)充电到12.53V转灯,但充电器仍有电压输出!过充保护全靠电池的保护板,一旦保护板有问题,电池就变成*WF词语*随时充爆(也试过发生几起)

网友F:
只有一只稳压管ZD1 C11 5T来稳定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最近忙吗
也很少看见你了啊

最近在忙KTV监控 缺时间关注您修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要在叫人家水哥了,现在水哥开始维修电源发帖了。

水哥是偶的偶像.....对电源维修执着大家有目共睹 记得为水哥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缩水的12V电源就是靠那只稳压二极管来稳压的,你是没见过比这个电源更节省的都有,这个电源只是缩水了 ...

不太明白
稳压二极管和光耦是如何向前级IC反馈的

是不是
后级的电压的高低
反馈到稳压二极管的电流的高低
进而影响光耦内的发光二极管的发光强弱
引起 光耦3 4的 三极管的导通强弱
反馈到IC的稳压控制脚
完成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有一只稳压管ZD1 C11 5T来稳定压。

那这光耦在这里 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忙KTV监控 缺时间关注您修电源

哦 怪不得
挣大钱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哥是偶的偶像.....对电源维修执着大家有目共睹 记得为水哥点赞

按就是属于开关电源爱好者吧了

网友:
纯技术贴  十分支持

网友G:
对于小白我来说,好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于小白我来说,好牛逼

按也是小白  来求助大神的

网友H:
由稳压二极管反向特性图看出,当输出电压达到稳压二极管的阈值时,二极管击穿但没坏,电流增加足可以直接驱动光耦。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由稳压二极管反向特性图看出,当输出电压达到稳压二极管的阈值时,二极管击穿但没坏,电流增加足可以直接驱 ...

就是说 光耦的检测稳压二极管的电流变化 反馈到初级I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