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 掉电

楼主(2017-06-15):
此处省略100字,发现掉电是定时掉电 ,刷了bios没好,最后更换南桥解决问题

网友:
有没有遇到不定时死机的,手上一台搞的没什么头绪,加焊过显卡,不敢换。

网友:
我的华硕K42J原先掉电做过显卡开机了 关机后 在开机没有显示 了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

网友:
掉电这个南桥有点少吧?

网友:
这种定时掉电的 排除BIOS就是桥了 多在HM55 出

网友:
时钟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A:
定时掉电的不是bios一般就是桥的几率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时掉电的不是bios一般就是桥的几率大一些

很少

网友:
简单明了   。。。。。。。。。。。。

网友:
手里有个K42J  也是掉电,研究半天了,看了会帖子,再开机自己好了 = =

网友:
牛B经常坏这机器

网友:
这就没了  没有具体步骤呢

网友:
HM55的桥确实愿意出问题.

网友:
我想问下,怎么这么肯定是南桥问题,怎么判断的?

网友:
我这有台,联网用 一下就蓝屏,南桥  BIOS   网卡   系统  硬盘都换了,还是一样,没修好,后来换板了

网友:
hm55的桥确实爱出问题  现在还有一种新的桥也带坏就是哪个e450上面的南桥  有时开有是不开只有换桥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