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3 5V正常 不触发

楼主(2017-06-15):
索尼MBX-250 待机电压3 5V正常,但不触发。测量开关3.3V正常跳变,但PM_PWRBTN EC到南桥的开关信号一直3.3V没有跳变,rsmrst肯定也没有产生。EC和南桥都换过了,症状一样。但把南桥去掉后,测量发现EC可以正常工作了。PM_PWRBTN 正常跳变,RSMRST按开关也能正常产生了。EC脚内部时钟信号44脚震荡正常,供电也都没有问题。问题应该出在南桥,南桥背面进过水。但南桥换的,VRF5V桥供电也都正常。3V5Vok也正常,南桥时钟也正常。但就是不触发?LID_CLOSE#休眠信号为高电平3.3V,AC-in也是3.3V,请大师们分析一下?谢谢

sony 111t MBX-250.pdf

网友:
是不是后面有微短路呀

网友:
后面有微短路

网友:
进水的机子,还是仔细看看进水部分有没有注意到的腐蚀断线的地方

网友:
主要看下进水位置,打下通断

网友:
没有短路的地方  进水地方确定没有断线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电阻腐蚀了

网友:
你自己分析的已经不错了

网友:
有没有雕件看看

网友:
貌似这种电压出了,不上电的,要么有短路,有进水

网友:
学习一下,初学者

网友:
EC的供电,时钟,复位。查一下。

网友:
应该南桥相关部分非常见信号有问题 和我手里的清华同方差不多 我的是EC给南桥信号跳变后变低不能拉高了 没搞定

网友A:
南桥收到开启 发出SL3 SL4没有

网友:
可能是电阻电容漏电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南桥收到开启 发出SL3 SL4没有

EC发给南桥的复位rsmrst都没有哪里会有s3 和s4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发给南桥的复位rsmrst都没有哪里会有s3 和s4啊??

你不是说了  按开关有吗  这个是南桥返回挂起信号 是南桥发给EC的

网友:
详细检测RTC部分电路

网友:
CMOS电池放电看一下

网友C:
测一下rtc电路吧
坤天下
RTC完全正常 。3.3v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rtc电路吧
RTC完全正常 。3.3v

网友:
这个按时序应该好修的

网友:
小白 多看帖 涨姿势

网友:
应该是进水的地方有断线,,

网友:
仔细看PCB板。加cmos电路

网友:
拿放大镜看 进水的地方 是不是没处理干净 断线了 拿到挂

网友:
查3,5v待机芯片

网友:
也有可能是微短路

网友:
那还是得围绕着那个进水的位置来查。

网友:
微短,仔细检查一下,不要盲目的去动芯片

网友:
南桥已经拆掉的话 测量一下焊盘

网友:
这机器正常应该待机出来一下就消失吧

网友:
EC复位信号查了吗?

网友:
找找是不是有点小段路

网友:
微短路的可能

网友:
南桥开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