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修机箱电源中的疑惑

楼主(2017-06-15):
最近在维修安钛克电源时造成短路,家中跳闸断电,检测后发现有金属件卡在引脚上,取下后再次通电再次跳闸,想请问一下可不可以加个什么东西可以在短路时防止家中跳闸又能保护电源的,小白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加个灯泡。

网友A:
16A的漏电保护开关+6A的单极空气开关+灯泡限流插座 ,空气开关出的火线先接灯泡的灯座,再出接二三插座的火线接线口,等于中间串联了一个灯泡作限流,小功率用40W 大功率用100W灯泡

网友B:
没有保险吗电源上,有保险怎么会跳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保险吗电源上,有保险怎么会跳闸啊

保险烧了被我拆掉短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6A的漏电保护开关+6A的单极空气开关+灯泡限流插座 ,空气开关出的火线先接灯泡的灯座,再出接二三插座的火 ...

大哥能否画个简图,有些不明白,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哥能否画个简图,有些不明白,麻烦了

你没有电工基础,懂得一点的一听就明白了,你还是找个懂行的直接帮你接线吧,免得接错出问题就不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电工基础,懂得一点的一听就明白了,你还是找个懂行的直接帮你接线吧,免得接错出问题就不好了

谢谢你啦,我想了一下,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最上面是16A的,第二个是6A的,第三个是灯泡插座,最下面是插座供维修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啦,我想了一下,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最上面是16A的,第二个是6A的,第三个是灯泡插座,最下面 ...

基本上对,可以在6A的空气开关和灯座之间加一个开关,方便通断电源,插座按规定是左零右火不要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对,可以在6A的空气开关和灯座之间加一个开关,方便通断电源,插座按规定是左零右火不要接错

好的,多谢大神!:aiqian:

网友:
厉害了,解决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啦,我想了一下,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最上面是16A的,第二个是6A的,第三个是灯泡插座,最下面 ...

上海滩的老板?
这么牛,还修电源?

网友:
楼主,要安个漏电开关才行~~~~~

网友:
在保险的地方串联一个60W的灯泡

网友:
是不是维修的啊。加个灯光,电吹风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海滩的老板?
这么牛,还修电源?

ID只是瞎起的,见笑了

网友E:
交流电其中一跟线串联60W灯泡。最好再加一个开关。。如果通电后灯泡一闪就灭代表没有短路。灯泡很亮就说明有短路 要立马关电源,否则会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交流电其中一跟线串联60W灯泡。最好再加一个开关。。如果通电后灯泡一闪就灭代表没有短路。灯泡很亮就说明 ...

好的谢谢了,已经有大神提供了解决方案

网友:
如果是空开跳闸一般是交流电路和300V电路短路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