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四代机5V 短路

楼主(2017-06-15):
开机跳下掉电 各种测电压瞬间都有 折腾一段时间 客户最后讲插USB 打火 然后不行了 测5V短路 烧鸡小电流 不回倒霉 烧了桥吧 四代小南桥。好换吗

网友:
你拍一个小南桥的图片看下嘛……拍一个这个有什么用……是桥都好换。就看有没有价值去换

网友:
什么桥啊,你发出来啊

网友:
就是,最起码让人知道用的什么芯片吧

网友:
sr17e的吗 要注意温度好换

网友:
南桥都换不了还做什么维修啊大哥

网友:
这个不会吧,记得旁边有个电容好坏,你找找看,。

网友:
不是黑胶就好换

网友:
这个不是黑胶的好换

网友:
恭喜楼主捡一台

网友:
跟HM55 56 差不多 好换

网友:
四代桥我换好多了,带CPU的就没换过

网友:
好可怜,怎么烧桥了,

网友:
确定是桥坏了的话,有价值的话直接换吧

网友:
什么桥,你可以发出来

网友:
看你的号很多年了   换桥应该很简单了

网友:
这个桥很好换,一换一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