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手机图纸资料|点位图

楼主(2017-06-15):
小米3无信号
小米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个机器,太几把卡了,没必要秀了

网友:
这是什么啊?飞线

网友:
应该是卡芯坏了,换的卡芯,换的时候掉点了。飞线飞过来的。现在没信号了,应该还是卡芯部分问题。虚焊或者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