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28F(GB)IO

楼主(2017-06-15):
IT8728F(GB)IO的电压检测脚,是那脚?

网友:
1脚附近 那么多以VIN开头的

网友:
127    126 脚

网友:
你这个问题问得就不是很清楚哦……你到底是想检测哪个的电压  充电器进来的电压 还是电池电压 还是其它的什么电压?都没有说具体。再说图片也不清楚

网友:
123-1脚都是,你要查那个电压?

网友:
上面不是标着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