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 打不了显卡驱动

楼主(2017-06-15):
求这个机器的BIOS 。客户电脑拿来不亮。换了BIOS后亮机。但是显卡驱动感叹号。应该是BIOS不对。这个机器是540的独立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我是怕了,铁壳MOS 一烧就是个洞

网友A:
已经解决了。刷了一个集成的BIOS OKLE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了。刷了一个集成的BIOS OKLE

独立的刷集成?

网友:
对头。刷个集成的。显卡驱动就不显示感叹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