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h61 rer:6.0 跑9A代码断电,反复重启一例

楼主(2017-06-15):
onda h61 rer:6.0  跑9A代码断电,又开机,又跑一连串代码后,跟到9A又断电,反复如何。

      刷BIOS,换CPU,都试过了,按通病修两组电阻又是正常的,20K和220K ,10K和56K ,都正常的。

     我自己猜测,估计也是这些电阻出问题的了。所以我跟好板对比,把供电芯片的左边的电阻全部折出来测一遍,一个一个测,一个一个对比。结果真是一个电阻出问题引起的,在图中我红色画出来的这个电阻……然后 把我电阻的阻值都发上来,给大家一个好的参考,这样的话,直接拆出来量就知道了……。

网友:
图片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上传上去……。传完后就提示取消上传,这样就停了

网友:
图片体积太大,注意编辑下。

网友:
可以上传了…… 这个就是RT8859M 左边的所有电阻的阻值,以后碰到我这个问题9A断电重启, 可以测测电阻,我之前也有一台onda H61 r6.0 也是跑码9A的,当时没有修好,给当废板给拆了………………。

网友:
这种故障修的太多了都是通病.

网友:
太多了都是通病

网友:
860K电阻变质还是没碰到过哦  ,一般是220K

网友A:
这个是芯片什么信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芯片什么信号呢

DVDA   是这个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