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隔电路求大神分析

楼主(2017-06-15):
就是这个图,acin在0-3.5v来回跳变,图中黑圈的二极管拆掉就正常了,二极管这里的电压也在跳变,拆掉后为0v可以开机,想问下这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替换新的故障一样,只有拆掉才可以,这个二极管压降1.2v,这个二极管主要起什么作用

网友:
看一下是什么2级管   我看图片像稳压2级管

网友:
稳压二极管

网友:
稳压二极管,拆掉应该没事。。

网友:
稳压二极管,超过额定电压就会把多余的电压接地

网友:
这应该是最简单的电路

网友:
拆掉问题不大。

网友:
没的问题 的   这种二极管是稳压的 是防止电压过大的  超过二极管的限压值就会击穿

网友:
加快电容放电

网友A:
这是灌水吗,如你所说那么PD20也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灌水吗,如你所说那么PD20也是稳压二极管??

pd20是供电管啊

网友:
PD1和PD20用的是同型号的二极管怎么会是稳压管?PD1作用就是加快PC4放电,个人见解不喜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灌水吗,如你所说那么PD20也是稳压二极管??

PD20是限流的

网友:
要么换的管子不对,要么就是上级电力不足或下级拉低

网友:
稳压二极管。

网友:
稳压二极管 pd1 起钳定电压作用

网友:
稳压/保护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