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短路漏电 手机不开机的维修思路分享

楼主(2017-06-15):
iPhone6短路漏电 手机不开机的维修思路分享

机器型号:iPhone6

一、手机短路漏电维修思路:

  漏电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还没开机,接上电源表就开始漏或者大电流报警的情况,一种是加电不会漏电,但是一按开机键就大电流的或者比正常的机器电流大的。

  6代以后的机器跟苹果之前的机器不一样了,6代之前的机器主供电PP_VCC_MAIN是由电源内部的开关管导通送出来的,6代包括6p 6s 6sp 7 7p都是由充电IC送出来的了。所以6代以后的机器加电大电流漏电跟6代之前的机器修起来有点小小的区别,但是判断方法,漏电点定位这些没有变。

  首先电池电压PP_BATT_VCC先送到充电IC—U1401,U1401加电自导通,输出主供电PP_VCC_MAIN送到相关的电路。从这可以看出电池电压PP_BATT_VCC跟主供电PP_VCC_MAIN都是加电即送到主板的相关电路,如果出现加电漏电或者加电大电流不开机的情况,肯定是这两路供电或其中的一路中的负载短路造成。

iPhone6短路漏电 手机不开机的维修思路 图1

我们如何判断呢?

  首先测量PP_BATT_VCC跟PP_VCC_MAIN的对地阻值。测量位置如下:

iPhone6短路漏电 手机不开机的维修思路 图2

iPhone6短路漏电 手机不开机的维修思路 图3

iPhone6短路漏电 手机不开机的维修思路 图4

  判断出是PP_BATT_VCC跟PP_VCC_MAIN哪一路出问题之后,用松香法,松香熏白相关电路,在短路或漏电的那一路上加电,电压从零逐步加大,短路的或漏电的元器件会由于发热表面的松香融化变色,从而让我们快速的找到短路或漏电的元器件。

  下图红圈中的电容容易短路造成加电大电流,可摘掉。

iPhone6短路漏电 手机不开机的维修思路 图5

iPhone6短路漏电 手机不开机的维修思路 图6

  还有一处加电漏电短路的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如下图:C1505 C1530 C1531

iPhone6短路漏电 手机不开机的维修思路 图7

  如果是加电不漏电,一按开机键有漏电或大电流的,就是电源IC的各路输出电压的某一路或多路存在短路的元器件,这种情况先依次测量电源IC每一路输出的对地阻值,找到短路或偏低的一路或多路,再检查之间相连的元器件,也可在这一路或几路上有电源表模拟电源输出,(比如说PP1V8这一路,我们就可以用电源来一个1.8V模拟电源输出的1.8V)然后配合松香法,也可以比较快的定位短路或漏电的元器件。

iPhone6短路漏电 手机不开机的维修思路 图8

  除了有短路零件造成手机不开机外,USB控制管损坏会造成开机白苹果定屏故障。指南针IC损坏会造成开机白苹果定屏刷机报错4013。

  如果是开机蓝屏重启或红屏重启的,首先检查逻辑码片U0301,加焊或更换。如果更换换完之后一定要刷机,切记!。处理完U0301之后如果还是不行就检查硬盘,硬盘虚焊或损坏造成此现象的也很多,重装或更换。还有I2C总线造成的开机红蓝屏,这一部分就只能量电压,打阻值了,或者把有I2C总线的芯片全部摘掉,如果好了,挨个还原测试。

  还有前置摄像头排线、白触摸也会造成开机红屏的故障,尤其是进水之后开机红屏的重点检查。

  如果是按开机键没有反应的,首先检查有没有开机电压,没有开机电压的先检查主供电PP_VCC_MAIN有没有,没有更换充电IC U1401;有,检查PP1V8_ALWAYS有没有输出。没有,更换电源IC;有,检查上拉电阻R0314,以及开机线通路。如图:

iPhone6短路漏电 手机不开机的维修思路 图9

二、手机不开机维修思路:

  如果开机定在100毫安左右不开机的,电脑联机试一下,我们这说到的联机不是你直接把手机到电脑上就行了,是要强制进入DFU模式:

  如果无法识别到硬件的是联机部分有问题,先更换USB控制管U1700,不行再更换电源IC U1201试试,再不行就是CPU没有工作了,重装CPU吧。

  如果能识别到硬件也就是能进DFU,那就先刷个机试试,看看报什么错误。如果报错4005/4014/9/14/40/53基本是CPU或者硬盘问题。可重装或者更换硬盘试一下,如果还是不行那也就只能做个A8试试了。指南针IC损坏会造成刷机报错4013,如果遇到报错4013的更换指南针IC试试,也会出现奇迹哟。

  如果是进水手机不开机的,清洗加焊CPU以及电源IC周围的小电感电阻,很多供电要经过小电阻电感,容易腐蚀损坏,肉眼难以发现,耐心清洗加焊,会有奇迹发生的。

  常见开机不正常的,开机蓝屏重启的,刷机报错9,刷机报错14的大部分是U0301损坏或U0301到CPU之间的通信断线造成,可加焊或更换U0301,重做A8。另外USB控制管U1700也是非常容易损坏的元器件,损坏会造成开机大电流,开机白苹果定屏。

  NFC模块N5301虽然平常的时候我们根本用不到它,但是刷机的时候就一定要用到它了,N5301工作不正常或损坏会造成刷机报错56,另外刷机报错56还有主摄像头电路异常也会造成。

  其实我们在实际维修的过程中,硬盘虚焊的相当的多,尤其是6跟6P,因为6跟6P在主板的正中间,背面是卡座,上下都有屏蔽罩,这个位置摔的时候非常容易变形,造成硬盘虚焊掉点损坏。硬盘虚焊或损坏主要表现为开机自动进入恢复模式,开机白苹果重启,红蓝屏重启,自动DFU,刷机报错9/4014等。

  关于报错,其实无论刷机的时候报什么错误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清楚它在刷到哪个位置的时候报的错,有没有出进度条,有没有亮屏建议大家刷机的时候itunes配合爱思来刷。爱思可以帮你比较清楚的判断在没有亮屏没有出进度条的时候你刷到什么位置了。出进度条之后,进度条如果在50%之前报错检查U0301,硬盘以及CPU,如果进度条在50%之后报错这是基带部分了,基带CPU、基带电源、NFC、摄像头导致的也会在这个位置报错。

本文内容来自互联网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网友:
楼主总结的不错,学习了。B+漏电背光供电滤波电容也会有,这个会被很多人忽略。

网友A:
收藏了。。   开机电压多少的?  1.8V  我都用稳压电源有个测试接口接一条线 点一下 开机座那里 感觉都只测到0.3V 0.4V 这样 手机就开机了。。。

网友:
收藏一下,楼主的意思是硬盘虚了也有可能报53?我手里一个6P现在就是报的53,一直怀疑是基带坏了或者CPU虚了,没往硬盘上考虑,如果 是这样那我有必要干一下硬盘了

网友:
总结的不错.虽然是转载的,但是也很好

网友:
很好 虚心学习

网友:
以前犯过好几次没装电池报4014,,,,

网友:
非常好的教程贴,已加分鼓励

网友:
今日头条的贴子都是哪来的   楼主天天有的转啊这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藏了。。   开机电压多少的?  1.8V  我都用稳压电源有个测试接口接一条线 点一下 开机座那里  ...

稳压电源上的电压表不准,最初我也用过,发现不准。 后来就不用了。不过黑表点一下开机键开就挺好的。

网友:
分析得比较全面

网友:
这个帖子如果要我打分的话,我打100分

网友:
收藏了    好的维修资料

网友:
很好奇楼主是从哪里转载来的?每次都是这么的富有技术含金量。

网友:
楼主好牛B,学习了 ,希望以后有更多的精华吸收

网友:
就做个朋友吧,您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B(2018-09-11):
短路大电流直接正极接PP_MAIN,开始烧机,哪里烫手搞哪里

网友:
楼主总结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大电流直接正极接PP_MAIN,开始烧机,哪里烫手搞哪里

像你说的  你可能一般就是在用经验在维修

网友:
思路非常不错 楼主 不知道是哪里人

网友:
这一顿操作猛如虎,的确够冷静的

网友:
能修手机的都是大神。在学习中。。。。

网友:
好文章 谢谢了 学习了很多东西 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这个论坛交流学习,帮助不少。

网友:
好文章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希望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2018-10-22):
不错的 适合刚刚学习的新手 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老师,总结的很到位!辛苦了!

网友:
烧鸡要不要摘掉电源 才开始烧呢。。。。。。

网友:
一般PPVCCmain短路的比较多。。。。

网友(2018-12-05):
今天接到一台6加点开机大电流 电流从100毫安到200毫安到800毫安跳变数次回落100毫安。最后归零。CPU 发烫。

网友:
楼主总结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资料太多了,都收藏了先。。。。

网友(2019-04-09):
写得比较详细,有机会自己实践实践,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