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69 一个转换电压电路 求指点

楼主(2017-06-15):
先说一下问题,  这机器最开始拿来触发至0.1A 不动  怀疑缺电压.根据图纸测到这里 1.5V转换电压只有 0.3V  导致 ALL_SYS_PWRGD 不出  的故障
测得芯片 供电 5V  开启3.1V 正常    输出G级只有0.4V
换芯片,解决问题

但用了2天返修了   每天早上第一次开机无显  电流依旧0.1A   只需断电再次触发 就正常开机   开机无显的时候测得故障依旧还是1.5V不出

在这求助一下大神  这电路 直接短接芯片 5 6脚  或者直接短接 Q7801  D  S级  能持久奋战吗

网友:
看电路  应该可以啊

网友:
可以加个二集管隔离,这个电压相连是不是有微短路哦。AIR的板子很烂很多PB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