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46触发不亮机秒杀

楼主(2017-06-15):
V星7546  主板  上电不亮机(诊断卡坏了  就不上了 )
        测pcie    A11  13  14   电压0v   基本说明时钟复位没有
      开干   先测vcore   0v   根据时序测内存电压    经测试0v且对地阻值正常
既然主板可以触发   基本确定是内存供电不正常导致的     测上管电压5v也正常     看来应该把重点放在PWM上面了    慢慢来吧
   测pwm    vcc12v   boot12v  V星 comp4.5v    看来都没问题  那应该是芯片的问题了  直接找了个芯片换上  哈哈   完美亮机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发重复了,如果配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发重复了,如果配上图就更好了

这个不用配图了吧    测试点都写出来了   下次上图  我也不想发重复   刚才发错版块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上电先俢内存供电

网友:
秋风大腿厉害了

网友B:
都不知道内存PWM芯片型号是什么,根本不清楚到底那个引脚是VCC12,那个是BOOT,那个又是COMP。

网友:
一般主板都先要内存供电.

网友:
很多人都在问   在这里我给大家普及一下   一般8脚PWM芯片  要先找PHASE   也就是接上管s

网友C:
恩。。这个故障对新手挺有帮助的,如果说的更具体点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都不知道内存PWM芯片型号是什么,根本不清楚到底那个引脚是VCC12,那个是BOOT,那个又是COMP。

长话短说   在不用图纸的情况下怎么找脚位     首先上管S接的是PHASE没错吧     phase接一个电容    电容的另一端基本上就是BOOT了   一般情况下中间还有一个保险电阻  两欧以内    至于vcc 百分之九十是5脚     comp 百分之九十是7脚   也就是内存供电的en     不信可以去看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这个故障对新手挺有帮助的,如果说的更具体点就好了

第一次发帖   写的不太具体   而且我这没啥技术含量   都不好意思发

网友:
新手学习的基础知识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有配图就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长话短说   在不用图纸的情况下怎么找脚位     首先上管S接的是PHASE没错吧     phase接一个电容    电容 ...

话是不错,按你的说法这只是常见的8脚PWM芯片,要是多引脚QPN封装的咋办?另外帖子写了肯定希望大家都看的懂吧。新人看不懂不还是要你来解释嘛,老司机完全可以概括为:内存PWM芯片损坏导致无内存供电引起的主板不跑码不亮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话是不错,按你的说法这只是常见的8脚PWM芯片,要是多引脚QPN封装的咋办?另外帖子写了肯定希望大家都看 ...

就是为了让别人看懂   我才这样写的   我就学了半年   没啥经验  而且第一次发帖   本来我想删掉的  没找到在哪里删  才将就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为了让别人看懂   我才这样写的   我就学了半年   没啥经验  而且第一次发帖   本来我想删掉的  没找 ...

所以修板容易,发贴排版比修板更烦。以后多整理发发就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