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E2280SWN 215LM00056不开机

楼主(2017-06-15):
19V供电 测量 3V,5V都有 开启SW 3.2也有 就是不开机
不开机

网友:
楼主不妨先刷个MCU程序吧

网友:
这种情况,就可以找个程序写一下

网友:
短接开关试试

网友:
这个可以刷个程序

网友:
刷个多大的程序,有的是256,有的是1M,真是麻烦哦

网友:
这种情况,就可以找个程序写一下这种情况,就可以找个程序写一下

网友:
刷程序先把,这种电压都正常不开机的先软的开始

网友:
刷一下BIOS呀 这样啥都不做 先市软件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或者检查是不是有小电容短路!

网友:
刷程序试试,多一半时程序。网上有程序下个试试。

网友:
一般MCU问题,换通用驱动板也省事

网友:
有好了的吗1:}有好了的吗1:}有好了的吗

网友(2018-04-17):
有待机,红灯不亮。测试3.3V ,1.8V,电压正常。按开关不起作用。就可以刷程序了

网友:
有待机,红灯不亮。测试3.3V ,1.8V,电压正常。按开关不起作用。就可以刷程序了
这个显示器愁人啊